华硕S46CM不开机

楼主(2013-06-18):
     今天早上客户那来说不开机,插可调电源没电流 。拆机裸板DC头用手压住。按开关才能触发。不按开关是没有电流的。电流上升到0.6A 就不动了 。找不到图纸淘宝也没有 版号k46cm  main  board   rev.2.0  机器型号S46C .测各个电感电压 3.2V  5V  1.5V 1.8V 1.05V CPU供点有两个电感一个有1.1v 令一个没有电压, CPU是i3焊在板上的 .桥型号X216B524 .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RT8168B. 晶振32.768  25M都有,BIOS找到一个厂商一样容量也一样的 。刷官方的程序.按开关没反映. 有待机电流0.2。刷原BIOS程序有待机不触发.换原来的BIOS能触发到0.6A 不跑了。没图纸不知道盒盖开关的信号在那里   CPU是不是进入睡眠状态 。请大侠们指教。据客户说是用着用着蓝屏,重启了几次就不亮了

网友: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刷了一下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