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BWX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6-18):
有一台三星943BWX液晶显示器黑屏,蓝灯一闪一闪的,按键是触摸的,按电源开关按钮能开关,就是不显示,请问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拆下来先看一下  有没有电容鼓包 没有鼓包的话先量一下12V 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检查高压 灯管

网友:
拆下来先看一下  有没有电容鼓包 看线圈有没有虚焊,  没有鼓包,没有虚焊 就试着去测试下灯管可是好的,灯管是好的就量下可有12V 电 要是有的话 就去下保护  去保护要是好的12V有灯管好的线圈没有虚焊,考虑驱动板
新手勿喷

网友:
什么都没动,就开着,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吧,现在又能显示了,这是什么问题,我感觉和温度有关系,烧一下就好了,冷机的时候不行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吧,供电不正常?我有台高压板部分问题,改通用板好了

网友:
跟我以前修的一台机子差不多,客户送来说开关灯亮不显示但过一会可能会显示,我也没仔细试,拿到机子,试了一下,不亮,就直接拆了,12和5v的滤波电容鼓包,直接换了,交付,客户也没来过了

网友:
指示灯一闪一闪  多数都电容鼓了   换了就好

网友:
三星的电容容易鼓包 看看电源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