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6-18):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型号:P5KPL-AM SE,故障是不触发。
开机排针电压正常,IO 68脚67脚都有高低高的跳变,按照时序,接下来应该由南桥发送一个SLP3到IO,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可是我测IO73 脚一直为0,没有任何变化,IO 72脚一直是一个四点多的电压,重新加焊过IO,也加焊了南桥,无果,现在应该怎么查,还望高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
待机条件,io发高低高到桥没啊,slp_s3有没有发出啊,是不是IO坏了拉低了啊,或者桥坏了啊~~~

网友:
断开73脚,测量73脚焊点有没有电压变化,有则查io,没有则查焊点到南桥线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则查南桥

网友:
我的思路也一样,重点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IO72脚的电压怎样,72脚连接的330电阻的另一头直接连绿线的.你测下通不通,不通就飞条线过去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请查南桥的VCCRTC  RTCRST#  32.768晶振 RSMRST#  还待机电压 如果正常那更换南桥。

网友A: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查75脚的RSMRST#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查75脚的RSMRST#是否为高电平

75脚为3.36V,高电平,另外开机排针和68 67脚都是3.36V,按开关,68 67脚都有高低高跳变,就差一个SLP3了,另外73脚PSON 4.39V正常吗?绿线的电压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72脚所连接的是开机上拉电阻吗

我也是新手.不太懂,只不过2天前修过一块这样板,换过IO不行.查到哪里断线接上去就行了才说下的

网友:
是不是75脚RSMRST电压为高电平,就说明南桥待机条件OK。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