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开机掉电

楼主(2013-06-18):
今天客户拿来了台511说屏幕被摔爆了,要求换屏
接过来后换好了屏,开机发现无显,排除屏有关的问题,拆机上电,自动开机,并且电流到0.7左右过几秒就掉到了0.01然后又自动重启掉电这样不断循环,检查ABCD壳发现没有什么被摔过的痕迹,换了个新的内存还是一样的情况,不上CPU电流到0.4左右
小弟刚学维修没多久,麻烦会的师傅给我指点下,顺便问一下,靠摔的话应该不会把电阻电容这种小零件摔坏或者摔短路吧?

网友:
摔什么摔  去看下供电啊  看下cpu供电  3 5V芯片  boos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好吧 一开始我没看清楚 这个机器说不准的  他屏幕应该是LCD的吧  你看下屏先接口处 保险或电容三极管等有没有短路或损坏  麻烦你说清楚点   机器拿过来是可以开机的 后来被你弄掉电的?这样的话应该不是通病什么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把

网友:
可能是把北桥摔坏了

网友:
估计哪里摔短路了,或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