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5 触发就掉电了

楼主(2013-06-18):
ACER AS5745主板,板号是ZR7,上CPU触发就掉电了,CPU是OK的,触发电流0。42左右。有修过过的吗,求教了。

网友:
不上u触发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没修过,但是这情况的话,肯定要先检测系统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4-07-14):
有没有NEC大电容啊

网友:
查查PG  和CPU供电

网友:
最拍修那些个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