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通病 卡LOGO 不动 求大师指点啊~·

楼主(2013-06-18):
接到一台DELL 卡LOGO 读条只有1/3就卡死动  拆机柔板开机还是一样  各电压都测过了 各时钟/内存 的波型也打了  都正常 这机子是独显 DDR2的  显卡加焊了 BIOS 刷了  还是一样 CPU 内存都换了 都不行 很多人说是南桥问题 压过了  也加焊了 故障还是一样  没找到问题  不敢贸然换桥   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点评):
直接做北桥。别多想了

网友:
应该是IO  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说是通病呢,1440的显卡算是通病这个有可能是南桥网卡什么的,夏天总打雷,注意一下网卡

网友:
可以考虑换南桥试试,I/O没遇到过碰到这情况

网友:
可以换个HBM试试。开机后仔细摸下哪里是否有发烫

网友:
先查一下外围的东西看看。

网友:
卡logo,先排除外设问题,网卡,声卡,光驱,硬盘,有问题都会卡LOGO,还有就是南桥,换个桥不是简单,试一下

网友:
反正一个一个的试,所有外设没有问题,,就做桥了啊

网友:
对  一步一步来修他,用手摸一下全部芯片发汤不,

网友:
看一下usb口的有没有损坏,还有其他接口有没有异常!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卡LOGO问题先排除外设  再检查主板网卡 南桥  BIOS

网友:
换IO  上次我遇到过

网友(2014-06-21):
排除了外设没有
裸板测试下

网友:
卡logo我没碰到是显卡的问题 。肯定是外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