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LED显示器白屏黑屏

楼主(2013-06-18):
我这有个优派的LED显示器,用个半个小时20分钟,屏幕白屏接着就黑屏了,指示灯都不亮了,按开关也不亮了,断电10分钟再开就正常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刚学显示器维修,这个问题好难,又白又黑的,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
有条件先代换驱动板试试,分清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个人认为驱动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在白屏的时候测5V有没有,黑屏的时候,12V,5V 有没有,如果都有,就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电源   再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