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66ic进win7系统黑屏,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06-18):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本,花屏,直接换个改良的显卡,可是装机后进系统黑屏,本以为驱动问题,进安全模式重新装了驱动,故障依旧,没办法找个自己的硬盘,做xp系统,显示正常了,显卡驱动也上了,问题就在这,为什么win7系统就不显了呢????求解啊!!!!!!!!!!!!

网友:
可以用显卡自带的驱动尝试一下。

网友:
也试过了,还是不显,外接显

网友:
你好像说的是把你自己的硬盘装的XP系统,你为什么不怀疑是硬盘的问题呢

网友:
自己的硬盘做win7进系统也黑屏啊

网友:
以解决了,是显卡驱动的问题,用驱动精灵重新下载了一个驱动,进系统正常了!!!!!谢谢提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