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花屏

楼主(2013-06-18):
今天接了一台V460 I5的机器 故障是开机正常 用10分钟左右就字迹有时看的清楚 有时看不清楚 好像花屏求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不清楚

网友:
外接如果正常的话,就换根屏线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显卡虚焊吧

网友:
显卡我做了 屏线也换了 故障依旧 机器现在还没解决 哪位大侠碰到过此问题请指教一下

网友:
屏的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