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芯片加热就好

楼主(2013-06-18):
联想LA-5191P冷机CPU供电下管5V保护,随便加热下就显示正常,吧BEST升压电容和二极管换了,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换掉吧,可能芯片不良了

网友:
排除一下就无断线地方吧

网友:
换掉, 加热要不得,换了号收钱

网友:
还芯片不行就换电容吧

网友:
换了芯片不行,把有极性的电容给换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同意楼上

网友:
电容问题,把所有电容换了
最不好修

网友:
还是检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或者直接换个芯片,用烙铁加热,看看是不是加热芯片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