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耳机噪音

楼主(2013-06-18):
这板上的耦合电容也换过
耳机插口也换了
换过功放和芯片,都一样噪音

后来把C912和C913换了也一样
后系统重装过噪音依旧

网友:
耳机还没换

网友:
电压,电流不对,功放 声卡  把线路量下电阻  电容

网友:
小故障真的是不好看的病啊。比大病难看的多了

网友:
从做系统。。。。。。

网友A:
都换过了 就换耳塞 查电路板干扰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

网友:
换芯片呀,我以前也碰到过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过了 就换耳塞 查电路板干扰

耳机换了,没有显波器呀

网友A:
别用ghost系统 搞个原版的win7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ghost系统 搞个原版的win7上去看看

别的板都用那个系统,不过问题找到了,下午去店看看,不是芯片就是后面功放,借了个波波,打波波好波,看到杂波了,在芯片的47脚电容上看到的

网友B:
插个独立的  试试。没的话  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个独立的  试试。没的话  换芯片

没有独立的,芯片换了4个还是一样!最后一个从好板上拆的,功放芯片也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