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700-T03B不定时掉电,求个BIOS

楼主(2013-06-18):
东芝P700-T03B触发后有显示就会掉或显示10分左右才会掉电,版号是LA-7101P REV:1.0 独显的,特在求个BIOS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开机,没用多长时间就掉电了。
你有没有解决呀。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掉电的。温度才60度就掉了

网友(2014-07-13):
这机我今天也遇到了,去淘宝买了BIOS,把南桥和EC都刷了还是会掉,不是BIOS的问题,我看HM65的可能性大点,温度也正常,不知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下,谢谢

网友:
兄弟们有没有搞定呀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现象!!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你有没有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