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 掉电

楼主(2013-06-18):
求: ACER 4740到0.5A掉电,然后反复重启。。。
      检测、:内存,CPU电压都出来了,,唯独 显卡供电没出来, CPU 和内存电源芯片的 电源好信号都出来了
    显卡供电芯片有个开启信号没有出来,这个开启信号是有HM55桥控制。网上有好多这种问题,
   看网上高手说网卡 南桥     有问题也会出现这问题,

   换过网卡芯片,HM55桥,两个BIOS都刷过,,

             自己遇见两天至今未解决,无奈求助高手相助

                                                  求高手鼎力相助

网友:
显卡供电有的是CPU电压出来后才会发出显卡的开启信号的,可以查一下CPU电压的PG信号

网友:
还有是不是有大电容,CPU的

网友:
CPU的pG信号已经发出 3.3V  这个主板没有大电容

网友:
ACER 不加电 0.07

网友A:
是不是显卡供电芯片自身有问题而把信号拉低了额

网友:
信号是没出来还是拉低了?

网友B:
这个显卡供电不出来i看看显卡供电i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电压不齐和bios好像没太大的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供电芯片自身有问题而把信号拉低了额

显卡供电芯片换过了,确保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供电不出来i看看显卡供电i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电压不齐和bios好像没太大的关系吧

IC条件就差开启信号,,HM55芯片组,据说,显卡供电芯片开启是MH55产生的,,上电时序不是太了解

网友:
求:仁宝HM55上电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芯片换过了,确保没问题

你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外围出问题,换一百个也不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