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n装系统蓝屏??求助啊 ~~~~~~~

楼主(2013-06-18):
之前我修好了这块主板装的是深度XP系统客户拿回去用了十几天就出了问题,客户打电话来说又不行了,叫我帮他换个主板,客户拿机子来我开机看了一下,系统进不了,估计是系统坏了。不管是主板有问题也好,系统有问题也有。客户都叫换板了。在网上淘了个主板回来装上系统蓝屏,换了好几个XP系统,硬盘的模式也设置过了,win7也装过了还是蓝屏。怀疑是新买回来的主板有问题,然后装原来那块旧板上去装系统还是蓝屏。。这到底怎么回事呀。。大家帮看看。。。。。在线等

网友:
楼主你可以换个硬盘试一试啊

网友:
是amd 的机器的话就吧散热垫换成薄的铜片

网友:
你傻啊 ,以前主板修的什么地方吗,看一下是不是修的蓝屏问题吗,客户喊你换什么你就换什么呢,客户拿来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吗,蓝屏:把硬盘换一个试下,内存看下,CPU铜管散热也要蓝屏,没有麻木的换主板,你的运费遭不住,你也麻烦哦,

网友:
我刚刚也接到一个,开始不开机,我加焊一下显卡亮机了,进系统蓝屏,我感觉CPU很烫,于是就进PE用鲁大师测温度,85度,做了散热加了铜片还是一样,我怀疑CPU有问题,想装个系统试一下,结果还是蓝屏A5报错,上来一看楼主的帖子我更确定应该是CPU问题,但手里没有这种U,又是同行的,算了打算退回去算了,本来我还打算做一下北桥,现在看来不需要浪费表情了。多谢楼主发的贴子

网友:
请问CPU温度也会引起蓝屏吗

网友:
温度这么高说明CPU不正常啊,你不会看楼主的帖子吗?主板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难道不要考虑CPU吗?难道还再换一块主板啊

网友(2014-06-25):
是做系统的情况蓝屏 还是 驱动的时候蓝屏啊  还是做完了 进系统蓝屏   ? 说清楚点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