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上电

楼主(2013-06-18):
板号LA-7981P
今天收到了一台G480,找下电路图,哇靠是HM76芯片。。。谁懂得这时序?是不是跟H6的一样?
客户说在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按开关都没反映,测了一下3V、5V、EC供电都正常,LID正常,时钟没有EC的123脚,不知有没有看错。来自桥。。。难道是桥坏了?桥供电、时钟正常。。。
BIOS片选没有波波
求H76时序一份,求电路分析。。。高手们帮忙呀!!!!!

网友:
有待机没触发。刷个EC BIOS 可以了。我修过几台B460的机器都是刷了就好了的。

网友A:
楼上的正解,笔记本PCH架构的待机条件和以前ICH架构的不太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在保修期内吧!既然BIOS  EC 都动了,那就只有对照图纸按上电时序一步一步的查了!

网友B:
EC发给南桥的RSMRST是否正常,虽然芯片组不一样,但是个人觉得从待机到触发的时序还是一样的,只是上电后产生的电压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正解,笔记本PCH架构的待机条件和以前ICH架构的不太一样

是的,架构上有差别,不懂得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发给南桥的RSMRST是否正常,虽然芯片组不一样,但是个人觉得从待机到触发的时序还是一样的,只是上电后产 ...

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
板子修好了没。参与此板EC一样型号的图纸修吧

网友:
HM76,我的天啊。我67都没搞懂。76就来了。杀了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