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显示器接信号后黑屏!

楼主(2013-06-18):
三星510N显示器,只插电,一直显示检查信号线,亮多久都很正常!接上VGA线后,屏就黑了,电源灯也灭了,过一会儿会自己亮起来,但又灭了,如此反复!屏一直是黑的!这是为啥?

网友:
主板VGA接口附近查下那几个小电感,二极管

网友:
你刷下MCU吧.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
VGA接口那些都检查过了,貌似都没啥问题!程序不会刷啊!

网友:
拔了开关面板线。试屏的灯管和高压部分。

网友:
无信号的时候显示一直正常,高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就是MCU通病,刷程序吧。

网友:
刷程序吧,已经修过好几台类似故障了。程序论坛上有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1958
MCU芯片表面上贴有一张纸。把芯片取下来,找个编程器刷进去。如果没有编程器,找个专业点儿的电脑或显示器维修店让帮忙刷下。应该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如果自己会焊接的话就淘一片带程序的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mcu坏了,15的现在修收不上什么钱,一个芯片还得5块钱

网友:
是510n还是15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