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开机键风扇转几圈就停

楼主(2013-06-18):
       我有一块华硕主板和昂达的主板,按下开机键,CPU风扇转几圈就停下了。更换玩所有部件都不行。都是刚刚买了半年的产品。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
去掉 4pin (CPU电源) 后 可以启动吗,  如果可以转动 请查看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电源哟

网友:
哥们,有短路的了

网友:
好像是短路保护

网友:
台机应该是风扇有问题,清洁下,再检查下电源。

网友:
主板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我的电脑业出现过风扇转一下就没反应的,后来换电源搞定的。
CPU风扇没装好也会把。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认为比较全面

网友:
先换电源 不行然后 就开干吧

网友:
最小化系统,换掉电源,再不行就是主板的事

网友:
可能是二极管坏了,一开机就保护了你吧CPU那个12V拔掉试一下!

网友(2013-07-28):
维修过一个板子,技嘉的,也是这种症状,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好啦!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