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笔记本,进水机。客户说不能上网其它正常。

楼主(2013-06-18):
拆机发现网卡芯片脚发黑腐烂。马上清理水渍烘板,更换网卡芯片和R3109.R3110分压电阻,开机网卡恢复正常。但是发现显卡不正常了,能正常认到显卡型号,但是带感叹号官网下载驱动也不行。系统重新装也不行。显卡也加焊过,现在没有思路了。望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
好像也是双显卡的机器吧?刷机BIOS试试呢?

网友:
bios刷过了,显卡昨天也换过,还是没有解决。应该是双显卡的,但是只认到一个HD6310的显卡,不能正常驱动

网友:
那到官网下个原装驱动试试

网友:
是不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