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二修机(已修复)

楼主(2013-06-18):
接到客户送来B460说不开机,想肯定是通病ECbios的问题,拆机看见 桥Bios ECBios 都被上家刷过,再看桥被焊过,显卡被焊过,EC被焊过,多半是修急了。。。刷干净先把两个BIOS刷了一次,通电自动触发了,然后掉电然后又自动触发了(这里说明一下B460在主板电池被取下来后第一次通电会自动触发然后掉电,然后又开机亮机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机器不论装不装小电池插外接电都要掉电然后又开机,开机后电流没有跳变卡在1A,又下了几个bios刷上一样不能亮机,测所有电压都正常,飞线诊断卡不跑码,直接把桥的BIOS拆了通电 发现居然电流和之前一样!肯定不是程序问题,打开图纸测量突然发现第二脚忽然为低电平,应该有3.3高电平从桥到一个33Ω电阻过来的,看板子上面,*脏话*2脚出来居然有一个空缺的位置,这正是33Ω电阻在的地方,一定是上家手残在取bios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果断补上,通电亮机。上图

网友:
细心地就是捡到宝,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
呵呵 ..楼主怎么会想着拆BIOS..

网友:
这确实是维修的好习惯,先从外围入手,最后确定没问题,再干芯片!!

网友:
要仔细啊,搞维修

网友:
也只能说你太幸运了,其他地方修了那么多,没有加重板子本身的故障!捡到便宜了,关键还是心细!

网友:
这板子 修的不单单是幸运 任何人 看见 这个样的二修板 都会耗费一定的时间的 楼主修的确实认真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人上有高人…………

网友:
       这台机可能本身就是BIOS 的问题,一修哥刷BIOS时,不小把电阻干掉了,所以让楼主捡到了个便宜,但也说明楼主很细心!值得借鉴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LZ够细心的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通病,可是修的时候不小心搞飞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这个还是给络铁拖掉的上次修了一个机器bios旁边的一个电阻拖了给我装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板修的好,钱也收得到!

网友:
嗯。超赞楼主的细心值得我们一起学习。

网友:
B460供电信号都正常,通病BIOS  我也修过,刷上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