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12864 温度计

楼主(2013-06-18):
想DIY一个 温度计 用12864+AT89C51+DS18B20 显示温度在12864最后一行 前三行显示汉字 在右侧显示图像 哪位大神有程序能给指点指点 急求 万分感谢。。
623076806@qq.com
求助

网友A:
能用12864显示吗 这个看上去真心不错 有冲动

网友:
未用过12864及18D20,也想做一个.
12864有带字符和不带字符两种,
带字符的,先做好图象,在适当位置插入字符.
不带字符的,用字模软件取数据,
不知能否可行?

网友:
直接用不带字库的便宜些,输出图形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