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无1.5V复位电压?

楼主(2013-06-18):
求大神 给个意见。一台宏基本本。上电电流为0.6左右停住。无内存1.5V复位电压。CPU工作各条件有。复位电压也有,刷了BIOS一样。加焊北桥一样,是否要换北桥???????大师级的冒个泡吧。。。接下怎么查??

网友:
看可调电源先是数值跳几次,一次停内存 二次跳停住显卡、、前提电流要过0.6A 不然供电不足!

网友:
无跳变,停住0.6

网友:
谢啦兄弟,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