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郁闷的B450散热的问题

楼主(2013-06-18):
一台联想B450,开机一段时间后温度很高,掉电,过一会儿再开正常,换过散热总成,还是一样,CPU 内存,都换过,bios升级过,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还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换散热铜管和风扇

网友:
人家都说了换了散热总成了。具体温度是多少?是显卡热还是cpu热啊?如果已经换过全新的散热总成和刷过BIOS确定是散热引起的自动关机建议检查CPU和显卡芯片的供电电压,看是否偏高。

网友:
多刷几个版本的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装个软件测一下是CPU还是显卡温度高

网友:
我也碰到了  晕死  还没解决  冷机 开机正常  可以进系统 用鲁大师 温度压力测试 70度左右 必定关机 温度也不高啊   加焊过南桥  EC  刷了BIOS    未果 跟帖求助

网友:
掉电后  马上开机 指示灯闪下 就掉电拔掉电源 电池  等2分钟  又可以开机   看了下坛子上说  温控有可能出问题  问下  哪个芯片  是温控  ?

网友:
这个机器质量很差劲!USB短路也是个通病!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

网友:
不用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  上网看电影(客户说一上网就掉电) 温度保持在 显卡 CPU 50度左右  不掉电  应该就是温控电路问题    70度关机   50度正常     问下  温控电路  是什么芯片  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忘了说了  改了风扇常转   但是还是过不了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

网友(2013-07-18):
没得高手啊  ?  座等高手 指教  。。。。

网友:
我去,我现在手上的板也是,跑3D电流2.5A的样子,跑了4个程序就掉到1.4A,电脑黑屏,也不知咋回事!

网友:
这个貌似显卡不太好,我之前也是,后来换了个新的显卡上去温度好点了。

这款的的散热做的很垃圾

网友:
挖坟  挖坟   再问下  温控在哪里

网友:
具体多少温度你也没说,说不定并不是温度引起的呢。先测下,确定问题再说

网友:
估计会不会是CPU供电的铁壳问题啊,换掉这个试试看咯

网友:
U42温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