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AOC 怪故障。。。。。

楼主(2013-06-18):
有三台一样的AOC 开机一切正常! 点了不到一个小时左右就有黑屏的了! 但是开关指示灯还是亮绿色的! 按下开关在开 就又正常了! 开一段时间就又黑屏! 这正显示器的驱动板是在屏上的。。。。。不知道那位高手遇到此问题! 求解一二!!!
黑屏

网友:
你试下正常时将亮度调低看还会否出现问题,不出现就检查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的话,你用电筒照下屏看有没有内容.有的话就是背光或高压问题

网友:
电感虚焊了

网友:
支持楼上两位说的检查灯光和高压板

网友:
修过几台这样的,可没有你怎么长时间,原因是高压保护,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这么长时间才出现的,一般都是HP1907的产品。其他产品还很少见到此类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和高压板。。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测一下ON的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灯管或高压

网友:
通常是灯管或高压条的问题
但也可能更简单,也可能是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失容所致,本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多半是灯光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啊

网友:
灯管 与高压问题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