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3-06-18):
Y450  进水后能用  后来就不显示了   电流看上去很正常   后来家焊显卡   发现电流跳变很奇怪  0.5直接到1.1  1.0几就不动了   主板温度很高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这样问的  高手都不敢回答了

网友:
貌似没过内存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不会是显卡不行了吧!高手们都不敢说话了,我不是高手  是初学者

网友:
主板温度很高?什么意思啊?没亮摸到那个地方烫?说的一头雾水,没有谁能帮你

网友A:
整块主板都很烫  尤其是南桥  电流也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块主板都很烫  尤其是南桥  电流也没有跳变

测各电感对地阻值,转换电压的对地阻值,还有这些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电压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测量对应电压转换场管的对地阻值呢

是的,电流1.多,不一定的电压全部出来了,有可能是转换电压短路了,这种电压很多是不会引起保护的

网友:
型号,现象都说的清楚,大家才有可能有头绪给你分析问题。你这的问题我读了几遍都没有看明白!先烤一下板,再测一下有没有小短的地方吧

网友:
都烧了 估计 都没有测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