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内存维修工具

楼主(2013-06-19):
有个型号 IT8888F  是插p43主板上面  还有另外加一个网卡        用网线连接到845主板 也有个IT8888F的卡 两个主板都有自己的独立系统盘

网友:
没见过,难道就 传说中的高级货

网友:
没见过啊 。。

网友:
传说中的高级货

网友:
用网卡的我只见过AMT,但是只用一块主板就可以了,2块主板用网线连在一块会不会是故意忽悠人,有的商家做好卡后故意做个噱头也难讲的。不过如果是什么神器也难说。

网友:
没见过,混个脸熟

网友:
晶霖系统!!!!845是服务器端,P43是测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