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显示KEYBOARD NOT DECTED

楼主(2013-06-19):
一开机就显示未检测到键盘,结果真的是键盘不能用,我在设置里都看了下,键盘的选项都开启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拔了键盘试试啊

网友:
当然是先换键盘了

网友:
键盘不是不能用吗?你怎么进设置看的?

网友:
键盘坏了呗。。。

网友:
先拔掉键盘 外接看看 能用吗

网友:
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这个问题是一开机就显示这个,插USB键盘可以用,内置键盘不能用. 这种情况见过没有啊? 是一开机,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