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遭雷打了

楼主(2013-06-19):
客户说这本子被雷打坏了,当时还插着网线(还反应被雷打之前电池不能用),我上可调电源,待机0.01,触发0.5马上掉到0.24。拆机测三五伏有,开关上面电压电有1点几伏,CPU电感对地只有3欧。然后我的分析是:本子已触发了,不修触发电路。是被雷打后网卡芯片短路然后开机电流大保护了。把网桥拆掉开机还是一样。请教:这样的思路正不正确,另外是不是还要拆网卡芯片。可不可以和台式机板子一样把网卡芯片拆除后上USB无线网卡正常开机?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有可能,如果我的思路正确的话,肯定下网卡芯片试下,桥坏了就不整了

网友:
换一个网卡芯片来试下

网友:
网卡拆了也可能的别的地方可能有问题的呀

网友:
拆下来了,还是不行,南桥对地5欧

网友:
网卡一般都坏了 拆了再测

网友:
南桥也拆掉 一般都坏

网友:
南桥对地5欧,没什么价值搞了

网友:
换个南桥也不贵啊。

网友:
先拆网卡,再干南桥

网友:
楼主换桥吧,本本可以搞的了

网友:
被雷击的本子一般都是网卡 南桥 先测网卡周边电容要是短路就拆网卡 要不短路再测桥  周边电容一步一步来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拆了 再测南桥   雷击的机子 不是很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