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31m-S2C跑马到c0,复位正常。换内存跑C4 cpu没供电,复位常亮

楼主(2013-06-19):
(无正文)

网友:
还有换多一条内存变A0,然后换内存槽又变80,晕,什么问题

网友:
先擦一个BIOS来试

网友:
描述得我都没明白

网友:
CPU都没供电 还管什跑什么码。

网友:
CPU没有供电能跑码?复位灯常亮就表示没有复位啊,  复位正常的话那个灯闪一下就灭了,常亮就是没有复位。没有CPU供电你就往前查,内存,桥,总线的供电。然后时钟

网友:
对呀,刷个BIOS先。

网友:
楼主  我有点怀疑  cpu都没有供电怎么跑码呀?

网友(2014-06-06):
是什么问题wi还没看懂

网友(2014-07-19):
CPU没供电会影响复位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