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场效应管代换

楼主(2013-06-19):
LED液晶,升压板,上的贴片8脚:FDS3590 N沟道
场效应管
6.5A 80V
一时间找不到,我用7N60替换,可以点亮,但是发热严重,看参数7N60比3590高啊。。为什么会发热??是瞬间烫手
问题

网友:
最好原型号,

网友:
我建议你用一样的型号的

网友:
淘原型号的吧 要不就买个通用LED高压板换上。

网友:
直接换升压条吧,没多少钱

网友:
建议你用原型号的 比较好点啊

网友:
找个led高压条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