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秒杀戴尔N4010进水机器

楼主(2013-06-19):
首先吐槽一下这客户   进水了放了三个月才想起来修   好吧 你赢了!
  首先 待机芯片RT8206B进水严重 焊盘6PIN已经烧掉了    芯片也废了   用ISL6237代换
几个测试脚位检查   正常即可
    上电  测试   +5V LDO已经有了   可是没3.3V 5V待机     看到3.3V场管处有些水渍    可能是坏了   换掉  (一般我都是一对换)  3.3V待机出来了   广达的+15Valwp也出来了 但是没有5V待机  检查图纸  发现有时序图

5V是在触发后才出来的   不管他了  触发  没反应  嗯  怎么回事
查待机芯片14pin   发现触发后仍然为低电平  、
于是查这个开启信号的来源

这个信号是由sus_on转换来的   打阻值 不对地短路  拆掉PQ13   上电触发   有电流变化  此时5V出来了
  电流还不往上跑   说明缺少某个或者某些信号
测得PQ14 3脚0V    查这个信号

发现这个信号作用还不小呢    为了省事   直接PQ14拆掉  1-3短接  上电  一路跑码到亮机
我这样做可以说是把原本的时序打乱了本来是应该由SUS-ON信号来控制+15V_ALW的开启   而我直接让他在待机时候就有了   但是本人懒  没办法   这样应该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所以就这么凑活了     (其实是我忘记怎么测三极管跟场管了。。  求大神们别骂我)
上两张修复完成的照片

好了  此机修复   收钱送客~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大家都来支持下新手啊

网友:
还是建议你恢复原来的时序,这样对你的技术也是一个提高,不能走捷径

网友:
大半夜的  我是实在不想折腾了   能简就简吧  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A:
是高手吧.呵呵 ..

网友:
不是新手吧,,,

网友:
上次我修个索尼的也是一个场管对地了,直接拆了,好了,就没补

网友:
哎  没意思 啊  无聊啊

网友B:
PQ13的控制级应该是一个高电平

网友:
呵呵进水的机器老布稳定了  ,有时候修好一个问题  其他问题过几天有出现了额

网友:
不过这机器 看上去状况还不错进水不是太严重

网友C:
我才是真正的新手,我要向 你学习,我现在才刚开始学习中路分析,讲心里话我还真是学习了.

网友D:
学习的很好,能分析出来问题所在,值得赞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高手吧.呵呵 ..

真心是新手,  没学过笔记本时序什么的    之前大多数都是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的很好,能分析出来问题所在,值得赞扬

其实中间还有点点小曲折    我喜欢在没思路的时候出去转转   有时候就突然想到了一些什么 然后再开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才是真正的新手,我要向 你学习,我现在才刚开始学习中路分析,讲心里话我还真是学习了.

共同学习   共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3的控制级应该是一个高电平

是的    确实是高电平      但是忘记怎么测试管子了   感觉是2N7002坏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你这还新手,哥以后还咋混!

网友:
呵呵,,不错,,,按照时序来看就清清楚楚了

网友:
G极不是左下角那个脚吗,如果把一个脚那边摆上的话,这板上怎么是在右下角上标着G啊

网友E:
两个脚那边面对自己,一个脚那边朝上放的话
Arrandale
= = 早忘完了 暂时不研究他 只要能用就成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脚那边面对自己,一个脚那边朝上放的话
= = 早忘完了 暂时不研究他 只要能用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