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没输出

楼主(2013-06-19):
  我新手。求大侠帮忙.手上有一个显示器电源板。没输出。测量整流桥输出200不到。换了个450V 68UF电容好了。但是12V和5V没有电压。量的开关管也正常。变压器输入端有2个角都有电压。输出没一点电压。那个光耦什么东西也换了。变压器输出后经过一个二级管得到的是5V。我亮的是那个二级管2端没电压.

网友:
保护电路,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输出直流部分的整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大功率开关三极管较易损坏;再就是脉宽调制器TL494的4脚电压是保护电路的关键测试点。

网友:
上图看看是什么芯片组成的再说。

网友:
我是来看贴的,不是很懂。不过想学

网友A:
不振荡,启动电阻坏

网友:
你需要看的是PWM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最起码要确保启动供电正常  持续供电有  然后在看反馈和光藕的电压反馈,

网友:
pwm芯片周围的元器件  如果没坏   就是内部震荡电路坏了   导致电压保护  ,直接换管理芯片《pwm》  , 最近迅维那个电源模块也行 ,  就把开关管和管理芯片集合在一块小块子上面  ,改起解决你的问题无压力

网友:
谢谢大家啊。问题解决了。是PWM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稳压二极管

网友(2013-09-26):
PWM芯片,是什么,怎么检测好坏啊

网友(点评):
同样的问题,求解释!

网友(2013-11-18):
我是来看贴的,不是很懂。不过想^

网友(2013-12-22):
引用 网友A:
不振荡,启动电阻坏

一般起动电阻 和哪个是联一起的

网友:
下次我遇到这个问题就用下这个办法

网友(2014-03-26):
我手头就有一块电源板7552的芯片,无输出,启动供电,持续供电都正常,反馈用可调电源测了正常,求思路

网友:
小小白呀,我也是刚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