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2反复烧高压板

楼主(2013-06-19):
刚开始的时候客户拿来的时候暗屏,换了个灯管和高压板,没几个月客户又拿来说还是暗屏,用灯管测试发现还是暗屏,换了个高压板9-20V,测试送到高压板的供电是16V左右,屏正常显示,但测试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有时屏的某块地方忽闪忽闪,测试了半个小时暗过一次屏,把电源拔掉正常关机,然后去掉电池开机偶尔忽闪忽闪的,我想跟电池应该没关系,但现在找不到思路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一般见到这问题直接换板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换主板吗?

网友:
灯管绝缘买处理好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导致电流太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5706或5707的吧,这种看看板子上还有没有空焊的地方,另灯管电流过大。也是一种。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换新的试试

网友:
改LED背光。

网友:
成本40元左右。淘宝搜下看。因LED电压低。对绝缘要求不高。很少有返修的

网友:
灯管是不是换过的啊  看看  有没有虚焊啊   没有绝缘好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谢谢指点,我先试试吧。有新情况再跟各位汇报下

网友:
重新换了下灯管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