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师请教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3-06-19):
小弟刚刚在学习三极管的测试
       C
       E
上面就是三极管的三个极  (B 基极  也叫控制极  C极 集电极  E极 就是发射极 )小弟说的没错吧???
如果是NPN的 箭头向下   也就是 集电极C大于基极B  基极B 又大于发射极C  那这样又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PNP的 箭头往上   也就是往上 发射极E大于基极B 基极B 又大于集电极C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小弟在测试三级管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PNP三极管  集电极C与基极B之间的阻值才206  担接基极B和发射极E的时候却发出蜂鸣声  我看了看表  阻值是负298(-.298)这样的    听说 如果测出来的阻值为0 或2或3 (因为两笔短接 阻值也是在1或2左右)  那就是短路  那么B与E出现的这个阻值是不是就叫断路呢?
这样测出来的阻值 应该就可以判断这个三极管是坏的吧?
第二个  我刚刚测的  用黑笔接B 红笔分别接E和C 阻值分别是E 702 C 1085  我以为是PNP  我反过来测  红笔接B  黑笔接E 和 C 测出的阻值分别是 E 1592 C 1424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三极管 是PNP还是NPN啊
第三个三极管的情况是  确定是PNP的  两次得到的都是204  这个阻值会不会太低了?
第四个三极管  我用黑笔接B 红笔接C  阻值无穷大 红笔接E 阻值711  红笔不动黑笔接C  阻值是716????这算怎么回事  我懵了   是不是三极管的三个极并不是固定的??? 而我红笔接的E极才是真正的B极??????  然后我用红笔接B 黑笔接C  却有阻值730  红笔不动 黑笔接E 阻值无穷大
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那个三极管 无论是红笔接B还是黑笔接B 都能测出阻值的  那是什么样的三极管啊???
求大师傅  谢谢

网友A:
你是想知道是NPN还是PNP~~~?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2SA或B~A和B的管子基本上都是PNP~C和D的基本上都是NPN~
    测试集电极和基极和发射极~这个和表有关~你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数字表有专门的二极管档,很好测试三极管~自己多测试几个管子对比一下就知道怎么区分了~

网友:
小弟用的是万用表  只是小弟不明白  不论是黑笔接B 红笔接E C   或者反过来接  都能得到阻值  这个我很不解  我说的第四个三极管就更不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知道是NPN还是PNP~~~?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2SA或B~A和B的管子基本上都是PNP~C和D的基本上都是NPN~ ...

而且 知道PNP还是NPN 这个是必须的呀
2SA或BA??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C和D  三极管好像没有D吧???   D好像是场效应管   等三极管了解了  再去看场效应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且 知道PNP还是NPN 这个是必须的呀
2SA或BA??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C和D  三极管好像没有D吧??? ...

晕~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样都不明白了,准备豆腐去~2SA1015和2SC1815~比如A就是PNP~C就是NPN~
  再举个例子~2SB817和2SD1047~再比如B就是PNP~D就是NPN~还不懂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样都不明白了,准备豆腐去~2SA1015和2SC1815~比如A就是PNP~C就是NPN~
  再举个例 ...

大师  您说的  1015 1815   和817  1047 是阻值是不???
2SB  2SD  和2SA  2SC   代表什么    不是我听不懂  是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些代表什么    俺还是新手 不知道这些名词 代表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  您说的  1015 1815   和817  1047 是阻值是不???
2SB  2SD  和2SA  2SC   代表什么    不是我 ...

我说的都是型号~三极管不讲阻值的哈~你用数字表二极管测试基本都在600左右~如果用电阻档测试基本不会动~~C级和E级基本上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部出来~指针表可以测试出来C和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都是型号~三极管不讲阻值的哈~你用数字表二极管测试基本都在600左右~如果用电阻档测试基本不会动~~ ...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下真的懂了   原来说的是型号啊
可是小弟还是不明白啊     二极管的话  如果是单向导通   红正黑负就能测出阻值  相反就是无穷大   三极管跟二极管应该是同个道理    只是多了个PN结
还有   小弟确实是要知道 怎么测试这个三极管是PNP还是NPN     可是如果三极管的阻值不正常  而测出来的  却是像小弟所说的   两表笔接替也能测出阻值   这个。。。。。。  大师傅请原谅小弟   小弟没读过书   真的转不过来   没那么快
  大师傅给个QQ啦   不懂的可以随时请教嘛

网友C:
三极管和mos管区别:三极管有两次阻值  mos管只有一次阻值  而且要单独测量为准 ;  不要在线测。 三极测试红标笔接B 黑笔分别接c.e及 有两次阻值  反之无穷大为npn三极管;反之为pn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和mos管区别:三极管有两次阻值  mos管只有一次阻值  而且要单独测量为准 ;  不要在线测。 三极测试 ...

   大师您可能没看我全部写的
您看看我写的滴四个三极管    因为这个是我最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下真的懂了   原来说的是型号啊
可是小弟还是不明白啊     二极管的话  如果 ...

网友:
3个脚就是三极管吗?首先你测的管子是个什么型号,根据型号猜测是个什么管,有时候猜不出来还得看实物对比判断,3个脚的管子光三极管就分很多类,比如PNP,NPN,复合管PNP,复合管NPN,还有MOS管,分P沟道和N沟道,还有各种3脚的IC。你这一点基础的没有怎么和你说。先去学习基础理论在来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