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AM2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06-19):
双敏主板不触发,IO是W83627DHG,找引脚定义,68脚于触发键相连,有3.3V电压,67脚连接桥,桥收到67脚的信号后,会发出一个高电平给IO73脚,72脚产生低电平拉低电源14针完成开机。 可是测得点触发时,IO68脚拉低后,67脚无电压跳变,换了一个同样的IO后,还是一样的情况,测得73脚有1.5V,求指点,我确定我换的IO是好的,是一个可以触发的机子上拆下来的,难道是桥坏了,拉低了IO67脚?

网友:
把67脚挑起来看有跳变不,还有61脚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先确认一下,61脚3VSB芯片的供电,再查74脚VBAT,3V正常不!好像还有一个RSMRST,3V电压,哪个脚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