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T60 高温解决办法。

楼主(2013-06-19):
小黑跟本人多年了,最近发觉温度超高。独显ATI X1400 128M
待机CPU在65度,显卡在75度。稍微开几个网页温度就嗖嗖的往上串,风扇正常。
重新涂抹过银灰色硅脂,不凑效。以前就是显卡温度高点,现在UU的温度也跟着往上飙。
不知道是散热器坏了,还是本本老化了。怎么测试是否是散热器的问题。
cpu
显卡
解决办法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A:
散热器很好测试 ,用热风枪吹一端,看另一端是不是很快就有温升,如果没有肯定是热管坏了,就需要更换散热器。
显卡上如果是用的脚垫,试换一个差不多厚度的铝垫或铜垫子看看。

网友:
更换散热器试一试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100%扇热器坏了·~这个本子通病~~换去吧

网友:
加扇热垫,铜片,不行就换改良的吧

网友:
更换散热器,再加上个铜片,抹好一点的硅胶

网友:
温控芯片 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