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内接无显,外接小花求救

楼主(2013-06-19):
华硕f5sl,北桥sis671,显卡216-0707009,故障是内接无显,外接一点花,有点像显存引起为小碎花,听机主说二个月前返厂,结果看到就是从北桥芯片表面飞了10多根线到北桥北面焊点,接这台机时,我一直认为是显卡问题,结果重植,连换二个新的显卡芯片,故障都是内接无显,听到开机LOGO声音,外接一点花,请教显存坏会引起来这样的故障吗,外接都能显示了,还能断定北桥引起来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
换了2个显卡了  都划不来修了  换板算了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换版

网友:
飞了那么多线还要修,还换了两显卡,得不尝试呀。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
显卡上面  掉点了嘛!  如果掉了话! 还是没有补好!  没有掉那就是显存了!

网友:
很麻烦  建议换板  要不就是和北桥也有关系

网友:
有可能是板上显卡掉点,也有可能是显存问题~。你把显卡拆下来看看板上有没有掉点的~。确认没有掉点 ,可以试试把显存芯片从新植株或更换~。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种 换班没多少钱。。还不如跟客人说换班子

网友:
把显存取下来重做下吧  必须重做  加焊没用  要还不行就直接换板吧 这个破机器也要不了几个钱 换板还能多挣点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内接不显外接花屏,我吹了显卡了可问题还是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