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不识别找不到声卡东芝L522不识别声卡维修

楼主(2013-06-19):
接机一台东芝L510(L522)故障网卡不识别 声卡不识别  机器能点亮 进系统   网卡是雷击打坏更换网卡芯片解决问题   而后的声卡问题是修的很头疼   首先查声卡U501(ALC272)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   这个声卡数字和模拟部分供电都用的3.3V 供电没问题   下一步查声卡与南桥的通信部分   第一步就查南桥给声卡的复位AC97_3S_RST#没有3.3V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打开机过程阻值变化 是七百多被拉低为十几而且不反弹回高阻值   排查了声卡部分后怀疑南桥有问题(毕竟被雷击过的)更换南桥   可想而知结果是一样的还是没有复位   维修陷入迷茫   再仔细查看图纸声卡部分还有MDC_3S_SDIN1  HDA_SDIN3 VGA_ID1 这三条数据线没查   但查下来一样没收获    再仔细看南桥附近正反面   忽然发现疑点   一个五脚的二级转换电压芯片U3输出的电压是3.3伏   而输入也是3.3伏   马上看图纸U3第五脚输出很明确的标示着+V1.5A    而且这个电压在待机时就会给南桥使用    同时也是HDA的供电  估计是电压异常造成声卡工作异常    马上找U3(GMT_G916T1UfZ这个芯片)更换    开机 复位已出来   加硬盘进系统 一切OK   附上此机图纸供大家参考

东芝 L522 6050A2250501-MB-A03.pdf

网友:
好思路,学习中

网友:
HDA是什么模块了?声卡?

网友:
不是吧 火眼金睛呀 一眼就看到了

网友:
认真啊 一般谁会觉得3。3其实是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