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缘故突然关机

楼主(2013-06-19):
求助高手指点下 电脑无缘故突然关机 不是散热问题 温度正常 也不是显卡问题 显卡也换过了 现在也就是主板 内存 硬盘 电源的问题了 刚刚换了一根内存条试试 看看是不是内存条问题了

谢谢各位参与回复的朋友 在发帖前换了一根内存条试下 现在6个小时没自动关机了 有可能是内存条问题 换前的内存条当时还擦过金手指都没管用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自动断电 换掉内存条后现在还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3-6-20 08:48):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1398-1-1.html昨天说换了内存条没事 后来就没事了 换了一块新板子 到现在也没问题 看来是 板子有问

补充内容 (2013-6-20 08:49):
板子有问题 麻烦请高手指点下具体是哪里的问题 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6-20 20:21):
板子是技翔的AM2+的板子 以前用的AMD X245的U没掉电问题 现在还了个AMD X240倒出这问题 昨晚把板子还成760的板子 一天一宿没问题 今天又把技翔板子安上闪龙3000+ 加个新电源 已经9个小时没问题了 电源和板子两者间的

补充内容 (2013-6-20 22:56):
各位朋友 我终于发现问题了 今天是拿板裸奔的 测试了很久没发现问题 后来考虑过板子变形的问题 被师父提醒下 确定是板子变形造成的了 小牌子的板子是真不咋地 太薄了 中间弯曲了 所以导致掉电 能校正板子形状吗

网友:
CPU温度正常吗?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源或者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台式机电源 内存 CPU散热很正常,都换过一进桌面就掉电了?不知道么问题?

网友:
在一个检查一下启动按钮是否正常先。

网友:
换个功率大一点的抗干扰能力强一点的电源试试,如果主板没问题那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问题比较大

网友:
电源问题,该电源吧

网友:
只能一一更换了耗时间测试 电源 主板 主要怀疑对象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如果是amd的话就用everest检测一下cpu核1核2的温度,温差大不大,如果大了就需要开盖处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
谢谢 还没真测两个核温度 昨晚换一块板子倒没事了  老板子又换个U也没问题 继续测老板子中呢

网友:
用memtest测下内存。

网友:
电源如果是杂牌的,很大问题就是它

网友:
电源,主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2013-10-15):
你摸下南桥烫不。如果是南桥芯片坏了的话,你直接考虑换主板吧。

网友:
是否是IO强制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