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Atom104 信步主板跑25

楼主(2013-06-19):
SV-Atom104 信步主板马灯跑25,不插内存跑E0
跑的顺序是B6\B8\45\C3\20\25,主板是服务站排号机上面的,我刷了bios还是跑25
CPU Atom 230 ,主频1.6G,超线程技术,前端总线533MHz,二级缓 存512 KB,功耗4W;
·   Intel 945GC + ICH7 芯片组;
·   集成Intel GMA 950图形显示核心,板载4声道AC’97声卡;RTL 8101E 百兆硬网卡
·  板内接口 1*PCI+2*SATA II+1*PATA100+2*USB+3*COM
·  后面板接口 1*PS/2+2*USB+1*COM+1*LPT+1*RJ45+1*VGA
·   Mini-ITX架构(17cmX17cm)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

网友:
25不显示这个先拆声卡、网卡、1394芯片。

网友:
我刚刚修好一块跑25的板子。冠盟GMN65UT+主板,雷击过的,开始不触发,拆掉网卡可以触发,插不插显卡都跑25,不亮机,我也是把声卡,串口芯片都下了,还是25.准备干520LE单桥了。后来想想还是刷刷BIOS把,先在网上下一个刷好后装上,我晕,跑80,7F...乱码,不死心,再刷一个,OK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的好,刷刷更健康。

网友:
查下显卡,应该跟显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