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00-T45暗屏 版号H24Z

楼主(2013-06-19):
今天遇到一台神舟A300-T45暗屏 ,经发现LED屏的高压板做在主板上芯片是D6583,6583的供电19V保险烧了,CPU风扇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都已更换,但是还是暗屏,只是A300的通病,求高手指点这个是那那个部件坏了

网友:
告诉你一个办法。改电路。有坏屏的升压电路来改就OK,上几天刚改了了个。要飞9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下方法吗?谢谢

能教下我怎么改吗,我也有这种想法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开始是开机一闪就暗 后来换了个屏好了,用了两天又变成暗屏了保险换过了 电容也换了,最后是屏上面那个LED灯线没接触好,搞了下 不知道还会不会暗,

网友:
我遇到一台同样的机器暗屏的,修好了,是保险另一端有短路,你这样检查,保险烧坏之后,如果你用万用笔打阻值是无法量出短路的,其实一端已经有短路了,把不通的另一端外接上电压,烧一会,看那个地方发烫就是哪里坏的,我烧出来一个电容发烫,果断拿掉后,亮机。

我的QQ:30689959
固镇笔记本维修店,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