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火旋风2 HD5550 1G小牛版 开机后黑屏

楼主(2013-06-19):
双敏 火旋风2 HD5550 1G小牛版   查的机子上能亮 不过一会就黑了   换一个机子又能点亮还是会就黑了
高手们给说说这是哪一部分的问题吧   没思路呀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黑屏 的时候测一下显卡的各个电压先,基本的电压还是要测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深。,非得高手指点。。。。主要量共电

网友:
师兄啊  你的前半句好像没用啊  我说的就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这么好的问题,怎么就没有人回呢,老是一些85 95 86这些贴子么就这火,,都是那老时代的卡了

网友(2013-07-23):
给这个贴子顶一下,看看论坛到底还有没有高手存在

网友:
你最好让这个论坛的老师帮你讲讲,这个卡所有的共电正不正常,有多少个共电,怎么测量,,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你解决,,别找一些,,共电都分不清,不知道有多少路共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