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无线路由器难登录上路由器或……?

楼主(2013-06-19):
       我从来没有设置过宽带无线路由器,去给很好的朋友帮忙。听朋友说,他找朋友设置好宽带无线路由器后,能正常使用,大概用了几天,手机能上网,可是台式电脑不能宽带连接上网。
    我去看朋友已经把路由器拆出,我连接好后,确实是这样,登录路由器有点困难,有时候根本登不上路由器,登上路由器进入设置向导也很难,或者下一步也难,有时候设置不成功。成功后手机能上网,台式电脑不能上网,换一台电脑也是一样的情况。
  从事设置宽带无线路由器的坛友,像这种情况,有不有可能是无线路由器的性能不稳或是设置步骤有问题?

网友:
台式电脑上WIFI??台式机没无线网卡的,除非你接个 外接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哦?  建议先把WAN口拔出 然后恢复出厂后在试速度如何:1. 如正常 就把LAN地址改 2.1   再正常设置路由 ;2.如不正常 刷路由或者保修

网友A:
无线能上网。有线不能上网。如果电脑没问题就是路由问题。先恢复路由出厂在设置。在设置一下不行就换路由了。

网友B:
谢谢!坛友。是什么牌子的,没有留意,听朋友说是别人在网上帮忙给他买的,加上运费总计60多元钱,从价格上看一般是杂牌子。我大概是这样设置的,经过多次登录上路由器后,设置向导,一步步的望下设置,我选择的是pppoe,再一下步,输入用户名,密码、DDIS设个拼音名,无线上网密码随便设一个简单的八个零,下一步保存,有时保存不成功,有时保存成功后,手机能正常上网,台式机不能上网。
  我复位无线路由器后,恢复厂家的默认设置后,路由器连接猫的网线也换过,路由器连接主机的网线也没有问题。又重新设置多次,始终是手机能正常上网,台式机不能上网。由于从来没有设置过无线路由器,也许是我对无线路由器的设置不正确造成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无线路由器性能不稳定?
  坛友的回复很专业的。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能上网。有线不能上网。如果电脑没问题就是路由问题。先恢复路由出厂在设置。在设置一下不行就换路由了 ...

同意版主,建议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开启DHCP服务器,自动获取IP就OK了

网友:
你所设置的:“输入用户名,密码”应该是宽带的上网账号和密码。

网友:
你不用路由,直接用单机接ADSL拨号,看不能不能上,能上就是路由问题,不能上可能是网卡问题

网友:
首先要排除系统中病毒,可以恢复下系统再看看,也有可能有内网病毒攻击你的台式机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坛友。是什么牌子的,没有留意,听朋友说是别人在网上帮忙给他买的,加上运费总计60多元钱,从价 ...

设成功后,无线可以上网,台式不能上网,这时要检测台式机的IP是自动获取还是手动指定的,看一下台式机的IP是多少。无线可以上,一般说明路由器是设好了的,也可以在运行状态栏看WAN口状态是否有IP地址。如果有并且DNS正常,那肯定是你电脑的的网卡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