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3327-M02-001-004L驱动板

楼主(2013-06-19):
联想  L17101A    17正屏显示器。  指示灯不亮。驱动板坏。 板号是:715G3327-M02-001-004L。
换班。客户不同意。 只能修修看。 测供电U201.   3.3V 正常。 测2120L供电。 正常是3.3.  实测是0v。
测。此脚对地短路。 查这条支路的配件。  C405.  C412. 在就是ic了。  就一一拿下。 当拿下C412后。 不再短路。  在料板上拆个。更换。 通电。 指示灯点亮。 开关几次正常。 全部恢复。 通电。 显示一切正常。
没线路图。 简单描叙一下。 希望同行碰到的不用走弯路。

网友:
心思缜密,多谢分享!
不过短路有一个更直接的修法,就是接上正常电压,烧,哪个烫那个就是短路的。

网友:
同意楼上,这样比较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