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的 时钟 和复位 前辈和老师指点下!

楼主(2013-06-19):
主板:HP品牌机主板 M2N68-LA(N6100-430-N)单桥!(有华硕点位图
开机复位常亮 各供电正常测无时钟 无复位
电源管理芯片是L6740L 41脚 发VRM_PWRGD 通过3.3上拉给桥正常
问题是他的37脚VRM_PWROK_A经过3.3V上拉 受控1.8V上拉电阻(B极)控制的三极管转化成SB_CPUPWRGD,经1.8上拉一路给CPU一路给桥。现在这个SB_CPUPWRGD为低 断掉去往桥的线 为1.8V高电平!个人认为是桥的问题,加焊 重植后 仍然为低!还应该查什么呢?个人除了换桥 没方向了!!!
老师们指点下吧!
另外的疑惑时NV单桥这个时钟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是VRMPWRGD作为他的开启么?另外那个SB_CPUPWRGD是作为复位开启么?是不是有些主板就一个VRMPWRGD给桥 这个主板多出来一个?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吧!

网友:
昨天刚学了 这个信号。。你这有可能是 非门坏了

网友:
点位图和实体跑线 SB_CPUPWRGD直接进CPU和桥 断开桥那一路 CPU和VRM那端是1.8V 桥是 桥对地阻值512

网友:
没有老师指点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板秒过2个,直接查HT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秒过2个,直接查HT_PWRGD,

说具体点呀?你是想说不是桥的问题吗?或者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