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嘉主板问题ATA

楼主(2013-06-19):
维修好3片技嘉A780主板3片都不能认硬盘    IDE硬盘有 模式已经调成ATAS硬盘 无效无从下手

网友:
查南桥的25M晶振是否起振,100MSATS接口时钟是否正常,加焊南桥。

网友:
sata模块1.5v供电及时钟,精密接地频率设定电阻,四个耦合电容,刷bios,烤sb。

网友:
4片了一片之前可以认的现在不认了我怀疑是调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