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升级以后怎么降级

楼主(2013-06-19):
上网上看了下没学会 求教程,谢谢

网友:
你要有SHSH备份才能降级的,因为苹果设定了在更新固件时要去向SHSH服务查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没有SHSH,就降不了级了。

网友A:
没有备份   那shsh 能去下在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备份   那shsh 能去下在个吗。。

不能,没备份就是没有了。

网友:
有shsh只能平刷

网友:
楼上几个都不专业,4S有SHSH也只能5.1.1平刷,不能降级

网友:
只有4 还要有SHSH备份的情况下才能降级

网友:
4S有SHSH也不能降级。。

网友(2013-08-11):
A4芯片的才可以降,

网友:
用爱思助手~ 很方便的~ 这个就自己百度了哈~

网友:
5.11以上不能降级吧。5.11之内随便刷,无压力

网友:
4代以下的有shsh可以降级,4s以上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