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6-19):
(图片)

网友:
同求 我也不知道

网友:
真没见过的问题   求解

网友:
先排除软件把

网友:
不会是软件升级引起的吧?很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没见过,    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我只看到了图片ZL什么都没有说啊ZL你电脑是什么问题或者某些软件用不还是?

网友:
难道软件冲突

网友:
很像是中毒了,也不排除误报。
重新做系统会比较简单。

网友:
很像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