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80 看机掉电脑 .

楼主(2013-06-19):
联想t580 看机掉电脑。不到两秒就掉 然后重启 在掉电 反复 。。。。。。。。。求大神
掉电

网友:
换个CPU试试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呵呵呵
提问是高手,回答的也是高手。

网友:
看看哪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样的提问可以引出100种回答

网友:
哎无语了 难修的都让我碰见了 , 谁有图 给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