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开机卡logo 解决通病,秒杀了,

楼主(2013-06-19):
各位同行,,刚开始遇到这个机器,,一开始以为是南桥问,用风枪吹了下,没反映,,看了下USB接口的,电压5v ,有个USB接口不正常,量了下旁边的滤波电容NET JE8,靠,,阻值很低,只有4欧,,肯定 有问题,我用烙铁翘起一端,量了阻值,果然电容坏了,料板拆了个电容补上去,,开机logo出来了,秒的一下进去了,不卡了,修好了,,200元到手了,,

网友:
是啊,明天多遇到几个这样的问题多好啊。

网友:
这也是通病吗???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联想不少机子的U盘电路有问题都会挡LOGO。维修员都知了

网友:
这个得看运气了  俺咋遇不见呢?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我还没遇到。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USB引起挡LOGO,估计我是修得比较少,你们都遇到,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好事呀

网友A:
是电容的滤波问题?

网友:
短路没有导致5V的芯片保护啊。

网友:
这个机器INTEL的桥你还用风枪吹南桥?再说了即使是南桥引起的当机也是桥本身问题,吹也不会好的

网友:
这机子的确有这个通病,我也修过一台

网友:
修过多台了,还有G450的U口也会坏。

网友:
修板子要仔细观察啊,学习了。

网友:
U口供电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加经验才能赚这个钱啊。

网友:
瞎扯,这也算是通病,只能说是客户把USB插坏,导致电容坏吧。

网友:
现在USB坏 导致开机不正常的多了很多了

网友:
usb大家开始要注意了

网友:
别管是他差坏的 还是通病收到钱就行

网友:
又学习了,,大师厉害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维修没有要仔细啊,,问题的可能性有很多,,,综合起来就是通病

网友:
我也有修一台这种机,但不是电容坏了,面是USB口坏了,导至短路保护,然后就挡LOGO了。

网友:
我咋碰不到呢

网友:
不错,以后来点更经典的非通病的

网友:
有时候usb 口插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是通病呀,t400最多这种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NET JE8 这个滤波电容经常短路 最近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不错,这个钱好收。

网友:
你好 我修一台SL410K的 没待机不触发 待机芯片已经换过了 供电芯片 没有3.3V板子上有5V 也是2修机 以前修的人北桥做了 但不大短路 顾客着急拿走了 是不是供电芯片坏坏了

网友:
联想很多机器的通病,不过这个电容问题还是没遇到过,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
又多了一次学习经验

网友:
华硕遇到过类是的问题。。但是是5v保护不能触发。。

网友B:
买芯片到:淘宝店:鲁黄虬连锁旗舰店  淘宝ID:  luhuangqiu168

网友:
http://luhuangqiu.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芯片到:淘宝店:鲁黄虬连锁旗舰店  淘宝ID:  luhuangqiu168

http://luhuangqiu.taobao.com是这个店铺吧,,

网友(2013-08-04):
我也遇到过是R400 的

网友:
这种还真是少见 啊

网友:
今天修了T400,U口坏了,卡LOGO,5V对地

网友:
才收150,同场的

网友:
这是通病了,我修过不少,跟NEC大电容差不多,不用一个小时搞掂

网友:
这种还真的没修到过,你是从U口量出短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的滤波问题?

你以为是什么电容

网友:
哈哈。我也遇上了啊。爽死了

网友:
南桥傍边的一个小电容也经常搞怪哦。

网友(2014-07-27):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the blue ThinkVantage button键盘没反应,只有开关能用,USB口是好的。网卡,声卡全摘了,还是过不去,那个蓝色按钮也没反应。现在是裸板,南桥从做的没换,我的本本是T500谁指点一二啊

网友:
联想很多USB 5V短路了并不保护

网友:
和联想G430 G450上USB的问题

网友:
,不是通病的通病,,出现的机率很高,,和卡SATA一样

网友:
这个是几把通病

网友:
这个机子USB问题比较多

网友:
嗯,记住了,谢谢了。

网友:
呵呵。高手啊。一看就知问题了

网友:
客户插U盘把USB接口查坏的 卡LOGO 的问题 要先看U口和硬盘  在刷BIOS 然后在主板!个人看法!

网友:
这能算通病。。不过U口短路是会挡LOGO,经常碰到,,

网友:
学习了!下次在遇到卡这台机子就有救了!呵呵呵

网友:
短路了,开机会保护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价格很诱人

网友(2014-09-13):
看着你修太好修了

网友:
这个来钱快,秒的哇。。。。。呵呵!

网友:
这个是来送钱的,呵呵。运气真好。

网友:
短路没有导致5V的芯片保护

网友:
如果是南桥问题也不会好啊

网友:
板难修啊 ,钱难挣

网友:
展示没遇到一般是usb借口坏了几根线搭在一起卡logo

网友:
喜欢这样的经验。赞一个

网友:
也不能说通病吧?我都没遇到过,而且下次也不一定是这问题吧!楼主这问题修的很多吗?

网友:
现在U口电路故障确实很多

网友:
没楼主这么好运气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可能是修的少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半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2020-11-12):
这是通病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200元,我们这维修没有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