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l400导热管散热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这台机子,上次重植完显卡,客户拿回去用玩游戏温度会偏高,我用鲁大师测,五分钟显卡报警。。改长转,,加铜片,之后,测一个小时大概停留在83度,,感觉还是有点不正常。。(不用压力测停留在50度左右)。。我怀疑是不是导热管坏了。。拆下用风枪吹测试一下。。。。
红色这一条导热正常

我用风枪吹红色另一端,发现红色跟蓝色部分温差相差很大,因为我知道这个蓝色部分不是铜。不知道是正常的情况下,,导热管跟这个蓝色是不是要一样的温度才算正常呢??我打算换导热管。。

网友:
这机子温度就是有点高,你看到的铜管没有翅片,效果就打了大折扣了。

网友:
在出风口那里,是有散热片的,看看散热片热吗?如果散热片热,就是正常的,

网友:
热量应该是从铜片往风扇走,如果加热铜片蓝色风扇那边有热量,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导管估计没啥问题的,用手试一下出风口,有热风就是正常的。怀疑显卡

网友:
有遇到散热片问题导致温度居高不下,换了散热片组件后OK

网友:
顶一下。可能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改过不行,只有换散热管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细心分享。。。我也有台机器不知道这么弄能

网友:
碰上过该风扇仍然不正常的,直接换导热片温度下降很快,好几个了
用疯抢加热那个铜管本身道人就比较快,但是在40-70度区间里面的导热液不起作用的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换吧

网友:
我的也是很高,散热很不好,换过也没用

网友:
只有换。这些东西不好改的

网友:
刚刚订了一组散热片。。。到货换上去试试。。。。。

网友:
铜管只要温度均匀就不是导热管的问题

网友:
他是铜铝焊接的。有掉了的。重新焊下

网友:
把手放在出风口 要出热风就正常 相反反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也有卖的?必须型号一致吧

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
换上有没有效果啊,这才是关键

网友:
现在的散热器做的真是越来越差,Y450也是的。太不见坏了!

网友:
今天就碰到一台E40的导热管不导热的了,新鲜!

网友:
换了导热管还是不行。。。。唉。。。真能换显卡了。

网友:
SL400的温度就是高,修到一台,修好后拿回去,看部电影就又黑屏了,以为是风扇问题,换了一个,今天测试一直保持在70多度,到了下午突然飙到80多度报警了,铜片也加了硅脂也加了 不晓得还有啥办法让温度减少点不。

网友:
SL4几的本本换了十来块散热架了。坏的是不少的。不换的话改个常转行不?

网友:
显卡问题应该不大吧  散热片 应该不好